HM175能替换HM170吗

楼主(2023-03-16):
HM175能替换HM170吗,有没有哪位兄弟 试过。原机是(SR2C4) 现在手上有个SR30W( HM175) 想用175的替换170的 不知道行不行。请发表一下你 的建议 谢谢!!

网友:
这个不太清楚了  实在不行试一试 哈哈

网友:
查一下芯片的引脚看看是不是一样的,如果一样,基本就能替换

网友:
高换低可以的

30W --2C4

40E--40B

网友:
可以的!亲自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