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65xhs换个EC,插电池电池灯直接亮了

楼主(2023-03-16):
,插电源也是电池灯常亮,怎么回事啊,之前是EC发热换了一个,网上买的,有影响吗

网友A:
你现在 是不开机 还是什么情况啊??  有可能是受到EC的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 是不开机 还是什么情况啊??  有可能是受到EC的影响

是不开机啊,难道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开机啊,难道还有其他问题?

查EC的待机 看看 然后就差开机和触发信号啊
不受控制或者不出信号基本就挂了 换芯片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EC的待机 看看 然后就差开机和触发信号啊
不受控制或者不出信号基本就挂了 换芯片就是了

开机18脚有3.3v按下开关0.08v不触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机18脚有3.3v按下开关0.08v不触发

PWRBTN#  呢??  SLP_S3#   SLP_S4#   都测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RBTN#  呢??  SLP_S3#   SLP_S4#   都测量一下

可能南桥损坏了,之前是15v电压误碰到USB那边的接口了,然后EC就发热了,不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 是不开机 还是什么情况啊??  有可能是受到EC的影响

不开机,是不是南桥也损坏了,之前大电压误碰USB接口了

网友C:
换个南桥试一下!

网友D:
修好了吗?什么东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南桥试一下!

换了一个EC,现在正常亮灯了,就是不开机,按开机键开机灯不亮,电源灯亮一会绿灯熄灭,待机电流0.03按开机键0.07,现在5vs电压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吗?什么东西坏了?

又换了一个EC,现在正常亮灯了,就是不开机,按开机键开机灯不亮,电源灯亮一会绿灯熄灭,待机电流0.03按开机键0.07,现在5vs电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