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悬赏20元求七彩虹 B450这个位置的三个电阻阻值大小万分感谢

楼主(2023-03-16):
这三个地方的电阻被碰掉了 悬赏20元求阻值谢谢

网友A:
板号发来 板子的具体型号 拍个照片

网友:
这个主板没有图纸或者是位图吗?

网友B:
主板具体型号也不给,这20元不好挣哦。

网友:
这种阻值一般和周围的都是一样的。这些电阻一般和故障问题不大

网友:
全部换成1k的试下

网友C:
找点位图,或芯片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具体型号也不给,这20元不好挣哦。

七彩虹b450m-hd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点位图,或芯片图纸

这个主板不好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号发来 板子的具体型号 拍个照片

七彩虹B450M-HD 魔音版

网友:
上海鲜市场找找

网友:
这个钱不好挣啊

网友:
看焊点!应该出厂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