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技嘉f2a88xm-ds2跑

楼主(2023-03-16):
关于技嘉f2a88xm-ds2跑乱码不显示的问题

今天修了一块技嘉的主板,故障循环跑码,不显示,个人感觉好像是不过内存,跑马几秒,又重新反复,查了内存供电,电压正常,也打了阻值,都正常,还有io部分,vin1-win4检测电压,也正常。一时没有思路,,在迅维上查看各维友们的经验,有些说io的,或者内存供电的,自己测了都不对。然后沉思了一会…………,就把故障锁定在内存方面,因为跑马故障和不过内存很相似,就打开点位图查看,发现cpu座上下都有好几个三极管(图2),也不知道是控制什么信号,就查看了那些三极管的控制是否正常,,,后来发现上面的三极管有一些是通往内存的,就查了控制源头AQ8,2脚由2个电阻分压,得到1.1v,   2脚有电,3-1脚导通,3脚有3.3v的高电平,而且与上面的AQ0相通,aq0,1脚接地,按理说aq0的3脚应该为低电平,实测为3.3v,这就证明aq0的3脚没有被拉低,而导致AQ4的3脚是低电平,内存的1脚(vrefdq_b)没有电压。果断换了aq0,内存1脚终于有电压了,开机正常跑码过内存,维修结束,自己介绍的很乱,时间原因,急了一点,发帖最主要是想能帮助更多的人,希望碰到同样故障也能解决。

网友A:
这就很牛了  这几个信号应该是到CPU内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很牛了  这几个信号应该是到CPU内部的

是啊,这些信号应该注意,特别是三极管多的地方

网友:
帖子看上去很乱,没有来得及整理

网友:
记录一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