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笔记本无法开机

楼主(2023-03-16):
键盘进过水,上午使用的时候出现问题,充电断断续续,直到电池耗光关机。现在插上电源,笔记本电源插口处会闪一下红灯,无法开机无法充电。

网友:
我的笔记本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是充电芯片和上级烧了,你这个和我的是不是一个问题就不清楚了,不能充电就先研究充电电路,看看公共点和充放电芯片电压啥的,毕竟我也是小白,知道的很少,只修过自己的电脑

网友(点评):
谢谢,我手头没有工具。我猜是升压芯片和接口的问题,不知道从哪买芯片

网友:
找个修电脑的看看吧

网友A:
我也想自己尝试一下,感觉问题不大

网友:
估计是电源和电池隔离管坏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自己尝试一下,感觉问题不大。

加油,芯片上面有型号,买一样的就行了;如果没修好,可以送到电脑维修店维修,由于维修过属于二修机;费用比没有修过的贵一两百大洋。这个自己衡量

网友:
这种机器 如果二修修好的概率不大,我遇到过好几个小米的 这机器很玄幻~~

网友B:
个人建议你送店里维修,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干, 二修机我现在已经不接了,时间精力耗费太多还赚不到几个钱 最后可能白挨累

网友:
楼主(小小白)(外行):我也想自己尝试一下,感觉问题不大

网友:
先测有无升压,没有先换充电接口

网友:
可能不升压

网友:
维修工具已经在来的路上了。楼主不知道变压器从哪购买,如果有兄长了解可以告知一下。楼主是程序员,感觉硬件维修很帅,所以学习尝试一下,当然如果有软件问题我也可以指导。

网友C:
电源口处,电压转换芯片坏的挺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口处,电压转换芯片坏的挺多

好的,谢谢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你送店里维修,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干, 二修机我现在已经不接了,时间精力耗费太多还赚不到几个 ...

emm第一次尝试,发现问题。充电接口第三脚短路,根据电路图找到出问题的二极管线路最后找到短路芯片,可这个芯片从哪里买的到

网友:
新手多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