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370 pro声卡无声音

楼主(2023-03-16):
插绿孔无反应且没有声音,插其他孔有提示,
看芯片是华硕的高端S1220a,以为坏了,网上卖5元一个还怕换不好。
看看电路图,lineout detect信号通过耳机压住之后接地,使得外接的电阻网络得到不同的值给到Sense引脚。

检测的信息也是通过HD协议传到HD Host,看起来声卡没什么问题,测量电阻,插入耳机后Detect电阻值没有任何变化,正常会接地,于是强行接地,有声音放出来,看来是座子内部的问题。不管了,直接飞线,本机修复。

等会儿上其他的图。

网友:
这个芯片看来是不检测到有插不会输出。

网友A:
我遇到这种都是直接换座子,我本人做了一台锡炉,长条形状的  可以换好多,而且速度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这种都是直接换座子,我本人做了一台锡炉,长条形状的  可以换好多,而且速度快

我也想搞一个,大哥上个视频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高手,第一次见这么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