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新人求助,Xr重摔开机定电流50ma,查到cpu 时钟总线电流只有0.2ma

楼主(2023-03-16):
新人求助,Xr重摔开机定电流50ma,查到cpu 时钟总线电流只有0.2ma 换过上拉电阻还是一样电流,不开机,希望有师傅解答一下,在这里谢谢了
不开机
cpu

网友A:
总线电压还是电流?
xt314157
I2c时钟总线,没有1.8v电压,阻值是360正常,就是电压不正常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线电压还是电流?
I2c时钟总线,没有1.8v电压,阻值是360正常,就是电压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