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F版本1.01通病无2.5V

楼主(2023-03-16):
过电,点不亮,测各路电压,发现2.5v没有,查了本论坛,是2.5v芯片丝印2c=4k芯片有输入,无输出,反正之前经常用模块代替,模块很大,很难看,这次打算用1117ADJ代替2.5V,反正我是小白,不懂1117降压公式,用软件上个2.7K电阻跟3K电阻,输入得2.5V,就这样,三个元件搞定了,记得摘下PQ505三极管

网友:
你摸摸1117是不是巨烫?rt7276可以到3A电流,三端稳压才几百ma了不起了,老老实实换芯片吧

网友:
1117公式:  VOUT=1.25×(1+R2/R1)
  (1.25为基准电压),还有加一个ajd什么的就算了,电压值太低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不提倡这么搞

网友:
这个可以申请专利了

网友:
这样能撑时间长吗

网友:
供电功率不够

网友:
这种做法是应急措施吗

网友:
有通病就好,,,,以后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
这怕撑不了多久。。。

网友:
有1117 2.5的直接上2.5V不用电阻,我的做法更激进:在隔壁内存槽底部3.3VV引脚直接串一两个二极管降压到2.5V左右给它用,也没返修回来

网友:
搞好了吗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