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a 153芯片 不吃锡

楼主(2023-03-17):
求助: bga 153芯片 不吃锡, 用了助焊剂烙铁在上面拖动还是不吃锡

芯片型号  KLMCG4JETD-B041 三星5.1版本嵌入式储存字库 IC芯片 153BGA 64G

求助: bga 153芯片 不吃锡, 用了助焊剂烙铁在上面拖动还是不吃锡

网友A:
掉点了肯定不吃锡,找个芯片图看一下,如果是空点就无所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点了肯定不吃锡,找个芯片图看一下,如果是空点就无所谓了

芯片表面是光滑的, 这没办法补上了吗?

网友B:
那些都是空点可以不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些都是空点可以不用。

查了下图纸, 中间的是 VSF, 这个不需要补吗?

网友D:
不吃锡的位置看上去像是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吃锡的位置看上去像是空点

图纸中间的是 VSF, 这个需要补吗?

网友E:
用刀片挂一下Pad,看看是否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刀片挂一下Pad,看看是否氧化

已确认不是氧化, 挂了, 表面光滑, 是第一次吹失败, 拿起来后就这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查了下图纸, 中间的是 VSF, 这个不需要补吗?

EMMC点位图。那些都是不需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EMMC点位图。那些都是不需要的。

好的, 感谢师傅回复, NC VSF 都不需要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点了肯定不吃锡,找个芯片图看一下,如果是空点就无所谓了

敢问师傅, 一般吹emmc 153bga, 温度 风速多少?

网友:
焊盘掉点了

网友C:
请问这个怎么补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怎么补点

没法补,只能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