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或U盘写保护有解决的方法吗?

楼主(2023-03-17):
SD卡或U盘写保护有解决的方法吗?
U盘

网友:
先备份出数据,然后用各种软件测试,PE下看看,

网友:
闪存的写入是有最大次数的,达到就无法写入了。读取是没有次数限制的。

网友:
有些量产好像可以

网友:
你可以找找量产工具

网友:
量产工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