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苹果iPhone 7充电时黑屏不开机

楼主(2023-03-17):
苹果iPhone 7充电时黑屏不开机

      【机器型号】iPhone 7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寄过来的苹果iPhone 7,故障现象为不开机,客户称iPhone 7在充电过程中黑屏,等客户发现后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重新拔插充电器也不充电,于是寄修过来让我们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苹果iPhone 7不开机维修 图1

      拿到机器后测试确实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插充电器无电流,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拆机,查看到底是主板导致的问题还是尾插问题

      拆开手机取出主板,先测一下主供电和电池座有无短路,随后才考虑上电。不然,如果短路会导致烧坏主板,测试中未发现有明显短路的地方,倒是发现电池严重亏电。用稳压电源给电池重新激活后装上主板发现故障依旧。

      只能拆出主板看一下单板电流了,用电流表发现单板起跳200ma起,这种电流明显不对,联想到客户说充电导致的不开机,我们首先想到应该是充电芯片有关的元器件。

      首先打一下充电IC和U2的阻值,其实这里有个通病,一般起跳200起步的机型相信修过6代的大师们应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U2的3V供电出问题,不出意外,我们用万用表直接打U2的3V供电发现这一路已经接近短路。故障点就很明显了。

苹果iPhone 7不开机维修 图2

苹果iPhone 7不开机维修 图3

       我们直接更换U2,再次测量这个3V供电的阻值,已经恢复正常,用稳压电源上电测试起跳正常,看电流已经可以开机了。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电话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苹果iPhone 7不开机维修 图4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谢谢分享!经典电流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