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电脑开机一直卡在正

楼主(2023-03-17):
请问各位大佬:电脑开机一直卡在正在启动window界面,进不去系统是什么原因?

网友:
通常的解决办法都是重装系统

网友:
系统坏了,修吧。

网友:
大概率是系统损坏,少部分是内存、电源、主板问题

网友A:
重装系统之后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装系统之后也是一样的。

系统都能重装,什么叫一样?

网友:
系统重装后,开机还是会卡在正在启动window界面,不能进系统,就是一样没有解决卡在开机正在启动window界面呀!

网友:
强制关机以后再开机试试,然后换硬盘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