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150M-V3 REV1.02 开机键盘灯亮 但就是不显示

楼主(2023-03-17):
各位大佬看看这个问题,显卡也换过 就是不显示 BLOS也刷了 就是死活不亮

网友:
海韵之恋 -4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显示接口坏了吧

网友(2023-05-12):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集显就可以。独显时亮时不亮,显卡也换了,bios也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