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5风扇狂转卡顿

楼主(2023-03-17):
A1465 板号 820-3435  进水,清理完水迹 能正常开机不充电 风扇狂转,后更换 USB小板排线可以充电,但是风扇依然狂转,是那种过一会狂转。 换过USB 小板 、触摸板 和排线、刷了BIOS 、换了EC .没有解决问题。 EC  I2C 4组信号 都是3.3V  也没有断路,I2C 信号都可以正常到达小板 触摸板 屏幕  摄像头接口。更换U5800 温控  CPU 供电芯片,换过3个温度传感器,都没有搞定。CPU_PROCHOT_L  0V   没有办法了  特此求助 有酬谢 !

网友:
不充电,触摸板坏,都会降频

网友A:
只是狂转吗  改风扇电压不行吗  重点看进水位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狂转吗  改风扇电压不行吗  重点看进水位置吧

风扇狂转只是一方面 ,电脑也卡顿 。

网友B:
不充电,触摸板坏,都会降频  不插触摸板有惊喜

网友C:
风扇狂转要查各路温控。少一路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用AID64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扇狂转要查各路温控。少一路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用AID64看看。

感谢回复,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充电,触摸板坏,都会降频  不插触摸板有惊喜

现在是可以充电 换过触摸板 还有还有排线  还是一样

网友:
已经解决了, 最后发现还是 接口没焊好。重新焊接 故障排除。

网友:
降频大多数都是外设引起的,主板无进水很少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发给我看看,修好不收费,QQ 1146133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