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库 芯片 没办法上锡 植锡后直接溜走

楼主(2023-03-17):
字库芯片 不粘锡.

用过助焊剂 烙铁拖动还是 不粘锡.

植锡后直接溜走. 没办法留在芯片上.

请问各位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刮骨打圈圈

网友A:
那里的焊点掉了吧

网友B:
你这个焊点都没了吧 肯定植不上 除非你能飞线补点回来

网友:
应该是焊盘掉了

网友C:
你这个焊点都没了吧 肯定植不上 除非你能飞线补点回来,容量小的扔了吧

网友D:
EMMC查过来都是空点。不用管。UFS是接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EMMC查过来都是空点。不用管。UFS是接地。

感谢师傅的回复, 待会就重新植锡试试.

敢问, 一般吹emmc 153bga, 温度 风速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焊点都没了吧 肯定植不上 除非你能飞线补点回来,容量小的扔了吧

敢问师傅, 一般吹emmc 153bga, 温度 风速多少?

网友:
敢问师傅, 一般吹emmc 153bga, 温度 风速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焊点都没了吧 肯定植不上 除非你能飞线补点回来

敢问师傅, 一般吹emmc 153bga, 温度 风速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感谢师傅的回复, 待会就重新植锡试试.

敢问, 一般吹emmc 153bga, 温度 风速多少?

这个问题真没法回复你。每个风枪温度不一样。你首先得要测试你的风枪实际温度。怎么测呢。就是找一块主板。最好是手机主板。以苹果的为列。先用260。看看能不能动。每次加1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真没法回复你。每个风枪温度不一样。你首先得要测试你的风枪实际温度。怎么测呢。就是找一块主板 ...

我拆原装下来, 开到420才拆下来, emmc是没有胶的. 用了温度计测试, +-10度..

我用中温锡 183, 吹上去也要400度 40风速 才能Q弹

网友F:
都掉点了

,飞线,绿油固化,打磨再植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掉点了,飞线,绿油固化,打磨再植

敢问师傅.我拆原装下来, 开到420才拆下来, emmc是没有胶的. 用了温度计测试, +-10度..

我用中温锡 183, 吹上去也要400度 40风速 才能Q弹

emmc能那么高温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里的焊点掉了吧

敢问师傅.我拆原装下来, 开到420才拆下来, emmc是没有胶的. 用了温度计测试, +-10度..

我用中温锡 183, 吹上去也要400度 40风速 才能Q弹

emmc能那么高温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敢问师傅.我拆原装下来, 开到420才拆下来, emmc是没有胶的. 用了温度计测试, +-10度..

420度是热风的温度, 不是锡真正达到的温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敢问师傅, 一般吹emmc 153bga, 温度 风速多少?

我快克螺旋风380 风速80拆完所有CPU字库 包括苹果手机硬盘WiFi等等  主要还是看个人手法  有的师傅疯枪开到底也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420度是热风的温度, 不是锡真正达到的温度。。。。

主要担心 emmc 不耐这么高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快克螺旋风380 风速80拆完所有CPU字库 包括苹果手机硬盘WiFi等等  主要还是看个人手法  有的师傅疯枪开 ...

我吹了2片 emmc, 都无法启动...
不知道是不是被吹坏了...

网友:
这种焊接都不用植球啊,烙铁过一遍锡,主板上也是,加点油就可以直接焊上去了

网友G:
看着像掉点了,如果不是掉点就是氧化,用镊子尖刮一刮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着像掉点了,如果不是掉点就是氧化,用镊子尖刮一刮就好了

掉点了, 镊子尖 刮一刮 就可以了吗?

网友H:
先刮后用电烙铁 上锡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先刮后用电烙铁 上锡

请问师傅 掉点 都是这样处理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请问师傅 掉点 都是这样处理吗?

掉点 要看情况  有的要飞线绿油    他这种情况 不上锡  处理方式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H:
掉点 要看情况  有的要飞线绿油    他这种情况 不上锡  处理方式不同

请问师傅, 我这个情况要怎么处理

网友:
不是告诉你 先用刀片刮   然后上焊油  然后 焊接

网友I:
低温锡拖一遍再植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低温锡拖一遍再植锡试试

没看全有用的点需要补回去才行

网友(2023-05-25):
420度,字库已经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