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小机箱台式电脑奇怪故障一例

楼主(2023-03-17):
昨天客户拿来一个惠普小机箱电脑,说是系统卡顿,需要重装系统,留下机子,测试结果和客户描述一致,于是开始安装系统,结果发现该机所有u口除了一个前置u口能用,其他都失效不能用!无法用u盘装系统,因为装系统还需要用到键盘,只有一个u口,插上键盘,u盘没有地方插。开始用USB扩展器插上u盘、鼠标、键盘,结果开机发现u口供电太弱,键盘带不动,按方向键选择U盘启动时,方向键按不动,只好放弃。发现该机有光驱,于是用最古老的光盘安装系统的方法,安装完win7,发现老有弹窗提示要安装证书,但是却安装不了,肯定是系统版本太老,于是只能另辟蹊径,再想办法用u盘做系统。仍然接上usb扩展器,手头有小的专门装系统用的无线键盘,插上正好能够驱动起来,小键盘具有鼠标、键盘功能,装系统很方便,顺利装完系统,系统正常,再没有出现烦人的弹窗。但是发现系统虽然正常了,还是只有一个u口能用,这样顾客也没有办法使用,于是拆机,检测发现主板电池没电了!换了一个新的电池,开机在cmos里设置好系统日期时间,保存退出进系统后所有u口都能正常使用了!维修到此结束。希望其他朋友碰到类似情况可以借鉴。

网友:
我的笔记本因电池没电被我拆掉几年了,使用还算正常,以前也出现有的usb口不好用状态,重装32位系统就全部正常了,装64位总感觉usb口兼容查些!

网友:
拆出来看看 测量一下

网友:
记录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这软故障确实太奇葩了,我猜想是电池没电导致时间复位以后,系统检测到驱动程序的时间早于系统的时间,不给上驱动导致的。
BIOS时间复位以后,比如系统时间复位到1900年,进系统也会各种报错,打不开网页,打不开程序,掉驱动,驱动装不上,曾经一度我还以为我测试用的电脑中病毒了,无意发现,BIOS复位了,时间复位了,改了时间啥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这种现象还是第一次听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