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告诉我 Acer A315-34 (NB8609_PCB_MB_V6) 主板上的 ic pu202 的名称

楼主(2023-03-17):
请问主板Acer A315-34(NB8609_PCB_MB_V4)上的PU202 ic的名称可以吗?图纸上叫RT6256B,但在主板上是完全不同的。请帮助,谢谢。

网友:
cpu也挂了吧

网友:
都烧成炭了 。。

网友A:
ROSE_ GL is unable to meet the supply of some materials from IC manufacturers,.
The Richtek‘s RT6258C at MB PCB_V4 was changed to JoulWatt JW5068CQFNF at MB PCB_V5.
The Richtek’s RT6256B at MB PCB_V4 was changed to JoulWatt JW5069BQFNF or Silergy SY8286BRAC at MB PCB_V5.

网友:
引用 网友A:
ROSE_ GL is unable to meet the supply of some materials from IC manufacturers,.
The Richtek‘s RT62 ...

非常感谢

网友(2023-05-09):
同样,图纸吓搞的,实际不是那个型号,害我的买芯片回来不一样。

网友(2023-06-10):
RT6256B 是叫L8= 或L9= 是3V或5V的待机芯片,你这烧坏的不是RT6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