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FL8000U闪屏求助!

楼主(2023-03-17):
手有台华硕的FL8000U电池开机闪屏,适配器开机正常,在论坛很多高手建议换屏就好,说是华硕通病,然后上某宝订了个屏回来装上测试,故障依旧,有没有朋友指点下?主板的屏接口供电测了一圈也没发现问题

,求助一下有维修此机器经验的高手

网友:
告诉你个方向,你没查仔细。用电池时屏幕供电不足!

网友A:
电池50%以上也不闪吧

网友B:
应该是供电不太稳定

网友C:
应该看下屏主供电和开启亮度调节之类的

网友D:
滤波电容?????

网友E:
这种原来的屏幕在别的机子上大多数可正常使用,是不是卖家看到在其他机子上正常就给你发来了;发一个别的屏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原来的屏幕在别的机子上大多数可正常使用,是不是卖家看到在其他机子上正常就给你发来了;发一个别的屏 ...

也买过一个另的屏回来试,情况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滤波电容?????

更换过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看下屏主供电和开启亮度调节之类的

主供电有19V,也是稳定的,亮度调节的那个3V我也直接过情况也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供电不太稳定

是的,我也觉得是供电问题就是找不到那里的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是的,我也觉得是供电问题就是找不到那里的供电出问题了

有示波器嘛???  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G:
不要换同型号的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要换同型号的屏幕

是的,买了一个同型号的回来装上情况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示波器嘛???  测一下就知道了

有示波器也测了供电到很稳

网友:
充电器问题,适配器  我遇到过:daxiao:

网友:
华硕的机子上遇到好多台了 都是换屏直接好的  你换屏没好 就不好说了 可以试着把屏保险去掉 直接一坨锡下去 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50%以上也不闪吧

那没试过,现在电池电压是27%左右,闪得好犀利

网友:
电池不行吧。

网友:
试...
电池不行吧。

网友:
你要不要试着查一下屏幕3V的供电啊,还有LID信号,如果正常就建议你换个屏线,某些乍一看通病,其实还是有些区别的

网友:
短接点,原因是用电池是,屏供电电压低,达不到屏的供电要求,换其他牌子的屏试试。

网友:
接着换屏幕试试

网友:
检查屏接口的保险,是不是变质了,通病

网友:
屏供电直接连起来正常也直接焊锡连起来

网友:
电池供电回路

网友H:
这个问题昨晚已经解决了,是屏背光供电不稳引起的,背光供电的保险电感已经有了18欧内阻18,更换电感后完美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问题昨晚已经解决了,是屏背光供电不稳引起的,背光供电的保险电感已经有了18欧内阻18,更换电感后完美 ...

是的,,陈师傅牛逼,,的确是电池供电的电感坏了,,此问题已解决。

网友:
也遇到一台华硕,用电池闪屏,插适配器不闪。 然后只要调节亮度插不插适配器都闪屏。 最后调了显卡驱动选项,恢复正常。  3A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