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M-F PLUS REV:1.0触发掉电通病维修

楼主(2023-03-17):
简单明了,不过客户不急的话可以换芯片,这样更好

网友:
谢谢 学到了 要早点就好;了

网友:
意思就是直接拆掉小三极管不装

网友A:
楼主 6666 这几个是啥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6666 这几个是啥信号

这个板子有点位图的,你自己查点位图学习一下

网友:
vcore en 没有开启

网友:
这两个小三极管不知道控制的什么信号

网友:
PQ803一个意思

网友:
华硕的B85m很多都是这种芝麻管出问题

网友:
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B:
华硕早晚死在芝麻管上

网友:
华硕以前好像出过882排阻问题,看来华硕用的电子元器件质量不太过关。

网友C:
楼主打的字实在太少了,这样拆了两个管之后,有什么后遗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打的字实在太少了,这样拆了两个管之后,有什么后遗症吗?

无后遗症

网友:
无后遗症zzzzz

网友:
这种管设计师为了干嘛的

网友:
华硕低端真不怎么样

网友:
学习了,高手,回头试试

网友:
经验常学,谢谢分享。

网友:
拆了就可以了吗!不用装吗

网友:
EN 信号吗

网友:
华硕B85 学习了,以后遇到,能省弯路了

网友:
这个管子很容易坏

网友:
那么问题到底是三极管还是哪一颗芯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早晚死在芝麻管上
我们做维修的其实是很感谢这芝麻管的

网友:
有没有图纸呀

网友:
好的经验,感觉还是换个吧,没有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