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R720-15IKBN)进水小修(开机灯亮不上电)

楼主(2023-03-17):
型号:拯救者(R720-15IKBN)版号:Y520-15IKBN(DY512通用)Y520  NM-B191
故障现象:按电源  电源指示灯亮 屏不亮 长按电源键可以关机
诊断:进水引起的短路现象,初步判断3V5V供电及EC基本正常。
报价拆机:

清洗主板后发现CPU供电的几 个电容腐蚀比较严重,其他电路还好,烤板一小时后上电测试,电流从0.02.变化到0.025就不动了,实测电路发现3V5V均正常,桥供电1V也出来,内存,CPU,显卡,供电没出,仔细观察发现VQ12旁边电阻RV60有一只脚有腐蚀,从电路看是二次供电开关电路,换好电阻,上电电流一路到0.9屏亮起,维修结束。
感谢坛友提供的图纸
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01661-1-1.html

网友:
LENOVO R720-15IKBN   NM-B191 图纸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01661-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进水很严重啊 技术很棒

网友:
供电部份没进水,还是万幸

网友:
灌水

极致科技 -6 -5 确实是!

网友:
进水机器腐蚀的件就需要细心测

网友A:
这是进的啥呀,怎么那么多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修的是耐心和仔细!

网友:
进水机考验师傅的水平和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进的啥呀,怎么那么多的

咖啡,最后键盘居然正常,不过应该用不久了

网友:
都这个样子了,能修好,高手

网友:
没看懂QV12是干啥用的

网友(2024-01-08):
应该是大修,还小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