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有没有认识这个芯片的型号呢

楼主(2023-03-17):
知道的,麻烦告诉我一下

网友:
标注的很清楚,393

网友:
393不是运算放大器吗?

网友:
答案在二楼。

网友:
很清楚,393.......例如LM393

网友:
lm393把,比较器?

网友:
应该开关电源上的LM393

网友:
万能的淘宝应该有

网友:
运放393,电压比较

网友:
这是一个比较器。

网友:
309啊  上面不是写的有吗,

网友:
图片上写的很清楚

网友:
393应该是一个比较器

网友:
是一个比较器吧,  看看引脚定义就知道了

网友:
维修起来不费劲

网友:
说一声,我不认识,没办法。

网友(2023-04-18):
好专业啊

网友: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淘宝直接查丝印

网友:
二楼已经说清楚。还给出脚位定义了

网友(2023-05-28):
答案很明显,坏的可能性不大,也很容易测好坏。

网友:
比较器LM393

网友:
楼主这个是 显示器的电源板上面的吧  这种块子以前经常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