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AG272QCX暗屏无显听说

楼主(2023-03-17):
求救AG272QCX暗屏无显  听说是通病,哪里问题,求大神指教

网友A:
要么电源板问题,要么灯条问题,要拆开查看电路板,大家才能帮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电源板问题,要么灯条问题,要拆开查看电路板,大家才能帮忙啊

背光亮的,屏幕没有显示

网友:
不是主板就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