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272qcx暗屏无显

楼主(2023-03-17):
求助ag272qcx暗屏无显,听说是通病,那个大神指教一下,哪里问题

网友A:
能开关机不,这些正常,那就查屏,,,

网友B:
能把bios备份一个给我吗?谢谢!我的是现在插入信号线也显示无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开关机不,这些正常,那就查屏,,,

就是屏的问题,有个同样的帖子,说是屏幕板子有个通病,但是不知道哪里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把bios备份一个给我吗?谢谢!我的是现在插入信号线也显示无信号

我编程器找不到了,

网友:
先刷程序看看吧

网友(2023-04-26):
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 是吗

网友(2023-11-10):
我收了一台这样的显示器。今天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