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板载wifi芯片怎样焊接,铁壳会糊,贴纸会没

楼主(2023-03-17):
这种板载wifi芯片怎样焊接,铁壳会糊,贴纸会没,不是不会焊,而是能焊漂亮

网友:
用拆焊台.........

网友:
上BGA 试试

网友:
bga一样 贴纸会融化 铁壳会变糊了的色

网友:
贴纸可以先取下来

网友A:
取下来可以  铁壳变色不知道咋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下来可以  铁壳变色不知道咋处理

只加热背面

网友:
有想过  但怕温度不够  只能这样试试

网友:
还有就是把锡换成低温的 后背加热 这样应该可以

网友:
上BGA应该能完美

网友:
低温锡背面加热

网友:
贴耐高温胶带,拆就好了。底部温度高一些,上面低一些。预热后,三秒就可以拿下来拆下来换中温锡膏。

网友:
模仿一下工厂级别的。背板加热

网友B:
左图有白纸是拆下坏的,右图是换上的拆机件!可以说能百分百完美拆装不留痕迹!

网友:
不用下加热,只需要斜着吹,热风就不会直接吹在盖上而是在遇到障碍物时分散到板上不接触标签纸。

网友:
先用电吹风将贴纸取下就不会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图有白纸是拆下坏的,右图是换上的拆机件!可以说能百分百完美拆装不留痕迹!

用bga焊台吗

网友:
不用,就只用风枪。

网友:
转着圈吹侧面即可

网友:
试了 改低温锡 完美

网友:
铁壳的擦干净再焊不会糊,贴纸的没招用低温锡搞看看

网友C:
如果是贴纸的必须撕下来,不管风枪还是BGA这贴纸一加热都会熔掉和变色
u1451819
开80℃ 吹不会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贴纸的必须撕下来,不管风枪还是BGA这贴纸一加热都会熔掉和变色
开80℃ 吹不会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听过融锡炉,工厂里面会有的多,就是里面一滩锡浆,用背面放进去加热导热,可以完美取下。或者风枪直接吹后面应该也行。

网友:
风枪 bga都会有瑕疵。弄个加热台拆下来比较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