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S2不触发通病断线

楼主(2023-03-17):
GA-H81M-DS2不触发通病断线。图片那个电容边的,印刷白色线重叠处,戴老花镜查了一个多小时。这个不是也可以从IT8620E的105脚pson飞一根到绿线去,可以开机,但是我还是找这个3.3v的断线接上了,基本看不出维修痕迹,不仔细看。

网友A:
接好了不处理一下,刮开的地方很容易又氧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好了不处理一下,刮开的地方很容易又氧化了

涂漆了,后面

网友:
焊上锡就不会氧化了

网友:
好技术,基本上看不出来

网友:
断线的板太多了

网友:
短线版太多了,不好搞啊

网友(2023-05-29):
谢谢分享!!!特别细的线根本肉眼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