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450M PLUS 上电短路故障修复

楼主(2023-03-17):
机型:华硕 b450m plus gaming  V1.03故障:上电短路
最近由外地同行发来几块主板,今天抽时间看了一下!简单讲讲吧,进入正题!

==============================================================================================================

华硕 B450M  目测全板进水痕迹,并无发现比较严重的腐蚀。考虑是使用环境可能有点潮湿导致的,因为出于大面积整板因素那么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同行随手附赠了一块锐龙的r3 1200 cpu发过来的,因为我手里没有这样的U!

裸机图没有拍,将就用下上机图!第一次接触AMD 这种全新系列还是没有底子的,在论坛找了月饼老师的待机图,也查阅了一下其他师傅们的上电待机图有了一个大致的方向,那么先从打阻值下手吧,有需要了解待机的可以论坛搜索我就不附赠了!
测量 全板电感位置、并无发现短路迹象。测量ATX12V 4PIN 没有短路现象,ATX24PIN 没有短路现象 因为是整板进水,所以都要考虑一下!紧接着测量pcie 3vsb位置没有短路迹象 那么下一步就是上电。
AM4主板,插U才可以触发,因为有一个cpu插入引脚检测信号。那么就先插U 测量待机电压吧,
待机测量图没有了,我用一下开机拍的电压图吧! 根据论坛的帖子应该是有5个待机电压  我大概测量一下没有测量全!vbat、32.768、ATX3VSB、1.05vs5  1.8vs5  0.9vs5 可能说的不对,有知道的大神们嘴下留情可捋一下发出来!
既然待机电压正常说明可以上电触发,于是上电触发 但是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有经验的可能知道这种故障的地方,但是因为整板进水 我们不能直接锁定哪个地方 但是有没有好的办法,我比较担心 cpu怕被烧坏,既然担心了 我们还是直接瞄准故障点  cpu供电, 但是开头说了阻值测量均正常,为什么还是cpu供电故障呢?
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用万用表测量cpu供电每一项上下管阻值便知为何,经过测量cpu上方两队 mos管时发现,上官d-s阻值为0  这肯定是不对的!果断先吹下一路再测量 发现阻值正常!~
图为我取下的两个上管mos,拆下来测量有一个短路了!直接更换一个,把原正常的再放上去,至此故障解决!
总结原因:因为pwm电路里有保护机制,初步判断应该是功耗过大,加上使用环境潮湿导致上官出现问题! 虽然测量电感阻值正常,但是不代表上官阻值,所以需要切记切记切记!
附上亮机bios:

鍗庣B450M-PLUS V1.03.BIN

16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小心驶得万年船

网友:
上官 -> 上管

网友:
元件不多,整块电路板大电流的管量下也不费时

网友:
经验值得学习。思路清晰。

网友:
不换ic一起吗

网友:
学习了。经验丰富,直击故障点。

网友:
这种板报15秒关机,买个点图都花了60闷,有资源就是银子,

网友:
大部门需要换ic不然容易反复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有图,有顺序,有思路,

网友:
先收藏,以后留着备用,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