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X7-V124不触发不上电

楼主(2023-03-17):
今天客户送修一块杂牌主板,不上电,3VSB 电压阻抗正常,其他电压也没有短路,就是不触发,此板没有IO ,第一次修这个板,不知道从哪下手,后在论坛找了下就只有一位发了贴,提供了BIOS ,下个BIOS先试试,没好 后来用万用表量主板的PSON  寻找PSON的控制信号点,还真的找到了 如图 Q4 D极通过一个100欧姆左右的电阻连接到电源的PSON  G极控制,S极与Q3 Q1 Q2 组成一个控制接地点 我拆掉 Q1后就可以正常开关机了 ,由于没有点图,无法详细说明,不足之处 请大家指点。

网友A:
论坛有一个帖子 是写这种没有io是杂牌测试点,你仔细找找。

网友:
Q4 D极通过一个100欧姆左右的电阻连接到电源的PSON  G极控制,S极与Q3 Q1 Q2 组成一个控制接地点 我拆掉 Q1后就可以正常开关机了学习,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一个帖子 是写这种没有io是杂牌测试点,你仔细找找。

嗯,第一次修这种没有IO的主板,猜测应该是用SLP-S3#控制PSON

网友(2023-05-03):
前排围观,观摩大神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