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 一般吹字库 多少温度风速

楼主(2023-03-18):
各位师傅 一般吹字库 多少温度 风速.

芯片型号  KLMCG4JETD-B041 三星5.1版本嵌入式储存字库 IC芯片 153BGA 64G

我原装开到420 40风速 才拆下来, , emmc是没有胶的. 用了温度计测试, +-10度..

中温锡 183, 吹上去也要400度 30风速 才能Q弹.

emmc能那么高温吗?

网友A:
拆字库为了不损伤数据,建议是先低温吹一会,再上320以上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字库为了不损伤数据,建议是先低温吹一会,再上320以上吹。

请问师傅, 一般字库最高 能耐 多少温度 风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