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新人的真正基础技术贴(交流)

楼主(2023-03-18):
发贴缘由:机器未修好,故障仍在,经过一周各种折腾,有感想,发表一下,作流水帐。
以下是正文:
折腾一台DELL 的M101Z。ADM RS880M芯片组(CPU 速龙II K125,北桥(集成显卡)0216-0752001芯片)情况:
使用六七年正常,出故障开始花屏,死机,开始有时可开,有时不可开,多开几次能用,但时间一久又会花屏和死机。
后来集中会报七声或八声报警音(大可能是八声记不清了),不太好开机了,开机多次又能用,仍然是开长偶然死机。
初次维修:

按度娘搜索情况,是北桥芯片虚焊,用热风枪加镊子按牢加热400度一分钟不到左右,处理过后,机子基本恢复正常,但放了大半年再开又出现了八声报警,这次是很难开机了,很偶然能开成功一次。
这次维修:
热风枪再次镊子按牢加焊,芯片上面部的一角爆出焊锡,表明已过热熔毁,再开机已不报警,电源灯亮四秒风扇转即关机。
紧接第二次开机电源灯常亮要拔电源才能关机。
处理:
网购30元的北桥(肯定是拆机品)请人返修台焊上(费用30元),情况如前依然电源灯亮四秒即关机(已拆风扇不知转否)。
~~~~~~~~~~~~~~~~~~~~~~~~~~~~~
几天下来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搜索出来的一些感想,供交流。
~~~~~~~~~~~~~~~~~~~~~~~~~~~~~
以下是交流内容的正文

作为多年电子爱好者,对各种电子电器及电路了如指掌,除了电脑主板芯片级维修这块,二十来年了就是很感冒这个精细要花时间的东东。
这次有机会了,就细细地开始钻一下。
我的理解:
主板维修三大块:(注:非经营性维修性质)
前提条件:图纸点位图
第一是芯片基础工作条件的检测,即图纸上电源框图上的各种电压测试。
第二是信号流程监视。
第三是BIOS的正确和升级。

以下是我认为很有用的资料汇集
前提条件资料电源框图

图纸与点位图链接(本论坛)
DELL-M101Z-1120  LA-6132P图纸点位图加点位图软件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578841-1-1.html
(出处: 迅维网)

信号流程的文章和PPT各有一篇,在如今信息爆炸和商业营销的氛围下要找到有用的资料好难。
以下是信号流程文章内容
~~~~~~~~~~~~~~~~~~~~~~~~~~~~~~~
笔记本开机过程详解
2013-11-13 21:06:38   来源:华军科技数据恢复
我们假设没有任何的电力设备在供电(没电池和电源),这时候,机器内部只有RTC电路在运作,南桥上会接有一个3V的纽扣电池来供给RTC电力,以保持内部时间的运行和CMOS信息。在插上电池或者电源的时候,机器内部的单片机EC就Reset并开始工作,等待用户按下Power键。在此期间的时序是:ALWAYS电开启以后,EC Reset并开始运行,随后发给南桥一个称为‘RSMRST#’的信号。这时候南桥的部分功能开始初始化并等待开机信号。这里要注意,这时候的南桥并没有打开全部电源,只有很少一部分的功能可用,比如供检测开机信号的PWRBTN#信号。

在用户按下Power键的时候,EC检测到一个电平变化(一般时序是:高-低-高),然后发送一个开机信号(PWRBTN#)给南桥,南桥收到PWRBTN#信号后依次拉高SLP_S5#,SLP_S4#,SLP_S3#信号(他们的作用参看上页的图),开启了所有的外围电压,主要是+3V,+5V以及DDR2.5V等,并发送PM PWROK信号,这信号表明外围电源正常开启。

TPM PWROK将作为一个使能信号发送到CPU外围VCCP的电压Generator,并开启VCCP。在此之后,VCCP Generator会发出CORE_VR_ON来开启CORE VR(即CPU的核心电压)。至此,整机的电压已经全部开启。

在用VR_PWRGD_ICH这个信号通知南桥CORE VR成功开启后,南桥会发出PCI RST#信号到PCI总线,于是总线上的设备都被初始化(包括北桥),并同时发出H_PWRGD来通知CPU它的核心电压已经成功开启。然后北桥发H_CPURST#信号给CPU,CPU被RESET,并正式开始工作。
在用户需要进入待机模式(S3)的时候,系统的ACPI和windows同时运作,拉低SLP_S3#,并保持SLP_S4#和SLP_S5#被拉高,以关闭了MAIN电,系统则进入待机模式
而在需要进入休眠或者关机模式时,同时拉低SLP_S3#、SLP_S4#和SLP_S5#,关闭除了RTC以外的电源。当然,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需要操作系统和BIOS的共同协作,对硬件工程师来说,只需要保证在特定的状态保证特定的电压供给即可。
当机器要要从S0进入S5,即关机的时候,也会有一定的时序进行,基本上就是前面时序的逆运行,笔者就不多费笔墨了。有兴趣的读者可去INTEL自己下载他们的规格书。
~~~~~~~~~~~~~~~~~~~~~~~~~~~~~~~

以下是信号流程的PPT
~~~~~~~~~~~~~~~~~~~~~~~~~~~~~~~
~~~~~~~~~~~~~~~~~~~~~~~~~~~~~~~

BIOS的解读和重要性:
所有的BIOS都存在错误,为什么?因为要针对新的不同的环境和硬件,我是程序员出身,知道BUG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往往很多问题都可以靠更新BIOS解决。
负责任地说,所有的机型开发好后都是错误百出,靠一版一版的修正和补丁才能勉强正常使用,等到稍微完善了老机型又到寿命了,新机型又出来了,商业社会,本就如此。
所以,一定要重视BIOS,不正确时每一种都要试,不管新老版本。
~~~~~~~~~~~~~~~~~~~~~~
前不久,搞一个单核心机到四核心机的升级就是靠刷了老版本BIOS才勉强正常,但独显又不支持,反正有集显,也算过关了。
~~~~~~~~~~~~~~~~~~~~~~

暂时到这里了,后续修理过程还会在本贴发出。
与主板芯片级维修的新手们一起进步!

网友:
电源框图

网友:
图纸与点位图链接(本论坛)
DELL-M101Z-1120  LA-6132P图纸点位图加点位图软件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578841-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信号流程的文章和PPT各有一篇,在如今信息爆炸和商业营销的氛围下要找到有用的资料好难。
以下是信号流程文章内容
~~~~~~~~~~~~~~~~~~~~~~~~~~~~~~~
笔记本开机过程详解
2013-11-13 21:06:38   来源:华军科技数据恢复
我们假设没有任何的电力设备在供电(没电池和电源),这时候,机器内部只有RTC电路在运作,南桥上会接有一个3V的纽扣电池来供给RTC电力,以保持内部时间的运行和CMOS信息。在插上电池或者电源的时候,机器内部的单片机EC就Reset并开始工作,等待用户按下Power键。在此期间的时序是:ALWAYS电开启以后,EC Reset并开始运行,随后发给南桥一个称为‘RSMRST#’的信号。这时候南桥的部分功能开始初始化并等待开机信号。这里要注意,这时候的南桥并没有打开全部电源,只有很少一部分的功能可用,比如供检测开机信号的PWRBTN#信号。

在用户按下Power键的时候,EC检测到一个电平变化(一般时序是:高-低-高),然后发送一个开机信号(PWRBTN#)给南桥,南桥收到PWRBTN#信号后依次拉高SLP_S5#,SLP_S4#,SLP_S3#信号(他们的作用参看上页的图),开启了所有的外围电压,主要是+3V,+5V以及DDR2.5V等,并发送PM PWROK信号,这信号表明外围电源正常开启。

TPM PWROK将作为一个使能信号发送到CPU外围VCCP的电压Generator,并开启VCCP。在此之后,VCCP Generator会发出CORE_VR_ON来开启CORE VR(即CPU的核心电压)。至此,整机的电压已经全部开启。

在用VR_PWRGD_ICH这个信号通知南桥CORE VR成功开启后,南桥会发出PCI RST#信号到PCI总线,于是总线上的设备都被初始化(包括北桥),并同时发出H_PWRGD来通知CPU它的核心电压已经成功开启。然后北桥发H_CPURST#信号给CPU,CPU被RESET,并正式开始工作。
在用户需要进入待机模式(S3)的时候,系统的ACPI和windows同时运作,拉低SLP_S3#,并保持SLP_S4#和SLP_S5#被拉高,以关闭了MAIN电,系统则进入待机模式
而在需要进入休眠或者关机模式时,同时拉低SLP_S3#、SLP_S4#和SLP_S5#,关闭除了RTC以外的电源。当然,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需要操作系统和BIOS的共同协作,对硬件工程师来说,只需要保证在特定的状态保证特定的电压供给即可。
当机器要要从S0进入S5,即关机的时候,也会有一定的时序进行,基本上就是前面时序的逆运行,笔者就不多费笔墨了。有兴趣的读者可去INTEL自己下载他们的规格书。
~~~~~~~~~~~~~~~~~~~~~~~~~~~~~~~

网友:
以下是信号流程的PPT
~~~~~~~~~~~~~~~~~~~~~~~~~~~~~~~

网友:
BIOS的解读和重要性:
所有的BIOS都存在错误,为什么?因为要针对新的不同的环境和硬件,我是程序员出身,知道BUG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往往很多问题都可以靠更新BIOS解决。
负责任地说,所有的机型开发好后都是错误百出,靠一版一版的修正和补丁才能勉强正常使用,等到稍微完善了老机型又到寿命了,新机型又出来了,商业社会,本就如此。
所以,一定要重视BIOS,不正确时每一种都要试,不管新老版本。
~~~~~~~~~~~~~~~~~~~~~~
前不久,搞一个单核心机到四核心机的升级就是靠刷了老版本BIOS才勉强正常,但独显又不支持,反正有集显,也算过关了。
~~~~~~~~~~~~~~~~~~~~~~

网友:
注意,拿到设备先要确定它是谁家的,时序每家各有不同,这台DELL 101Z是仁宝代工的。因为主板号开头是LA,另外图纸首页上清楚写着仁宝资料(COMPAL CONFIDENTIAL)
那么要参考仁宝的上电时序,只能是参考。
以下是来自他人的论文。
~~~~~~~~~~~~~~~~~~~~~~~~~~~~~~~~~
[上电时序] 华硕 仁宝 纬创 广达上电时序详解

1.     上电时序的区别是不同厂家的上电时序在电路图中的电压标识符号不同,电压的开启顺序不同,这是不同时序的最大区别。

2.     仁宝的上电时序解析:首先出3v 5v 电感电压(3Valw 5vALW) 以及vL线性电压,电感电压(3Valw 5vALW)3Valw 给EC以及南桥3v待机点 5vALW也给南桥5v待机点  当EC 有了供电之后 外接晶振就会起振紧接着EC就会复位 当南桥有了供电后 外接晶振也会起振,此时EC发出rsmrst#给南桥 待机完成 等待用户按下开机按键。 当用户按下开关键 触发EC,EC发出EC_ON#   高电平 紧接着EC发出PBTN_OUT#使南桥响应 接着南桥发出 s5  s3 信号 开启syson susp# 最后发出VR_ON 紧接着发出cpu电源好信号VGATE 接着EC发出ICH_POK CL_PWROK (由南桥开启时钟电路)H_CPUPWRGD  PCIRST# PLTRST# H_RESET#  ADS#

3.     纬创的上电时序解析:纬创的时序先产生5v线性电压5V_AUX_S5

接着由5V_AUX_S5转换成3D3V_AUX_S5 此电压仅接着给EC供电,当EC有了供电 外接晶振就会起振 接着就有EC的复位 此时EC发出s5_ENABLE信号开启系统 3v 5v 电压3D3V_S5和5v_S5 分别给南桥的3v待机点和5v待机点供电 南桥有了供电 外接晶振就会起振  此时EC发出RSMRST#给南桥 完成待机等待用户按下开关键。 当按下开关键触发EC,EC发出PM_PWRBTN# 当南桥收到此信号后就会发出 s4  s3 信号  接着发出CPUCORE_ON 开启cpu单元电路,cpu电路工作正常后发出VGATE_PWRGD告诉南桥电路开启完毕 接着EC发出pwrok 告诉南桥各路电压开启正常 接着开启时钟电路 接着发出H_PWRGD   PCIRST  CPURST.

4.     广达上电时序详解:先产生3vpcu 5vpcu 电感电压  3vpcu给EC供电 接着晶振起振 复位 接着按下开关键触发EC EC发出s5_ON 此信号开启3v 5v 后继3v_S5  5V_S5 给南桥供电 时钟 接着EC发出rsmrst# 给南桥 接着南桥响应DNBSWON#  发出susc# susub#  sus_ON  MAINON 接着发出VR_ON  CPU工作正常后 发出HWPG 给EC  接着发出时钟开启信号 开启时钟电路 另一路imvpok 告诉南桥供电开启完毕 接着EC发出ECpwrok告诉南桥电压开启完毕 接着发出H_PWRGOOG  PLTRST#

5.     华硕上电时序详解:首先产生+3VA +5VA +12VA  的线性电压 其中+3VA经过转换成+3VA_EC 给EC供电 接着EC复位 当EC的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后 EC发出vsus_ON 开启 3vsus  5vsus 12vsus 电感电压 开启完毕后发出sus_PWRGD信号给EC 此时3vsus  5vsus 给南桥供电 接着EC发出rsmrst#给南桥完成待机 等待客户按下开关键。 按下开关pwrsw# 触发EC EC发出PWRBTN# 给南桥,南桥收到后发出 susc# susB# 给EC 经EC转换SUSC_EC# SUSB_EC# 开启相应电压。所有电压开启完毕后发出ALL_SYSTEM_PWRGD 给EC EC收到后发出VRON 开启cpu供电 然后cpu电源好信号cpu-pwrgd 给EC EC发出EC_CLK_EN 给南桥 南桥发出 时钟开启信号ck_pwrgd 接着EC发出pwrok信号给南北桥 当南桥收到此信号后发出复位信号pltrst# 复位北桥 然后北桥发出H_CPURST 复位cpu 。

网友:
详细的上电时序在这里:
AMD芯片组时序图和解释
https://www.zhuangpeitu.com/article/97741299.html

网友:
虽然我看不懂,但是表示感谢分享。

网友:
是i7 四代u吗?965显卡这款吗?

网友:
路过学一下,我

网友:
这种复制粘贴的没有任何意义,也没人能看完啊!自己跑一遍线路比这个有用多了

网友:
这个主板也就大几十,哈哈 如此折腾 看来还是闲的没事

网友:
一入“修门” 深似海 。

网友:
20年各种电路烂熟于胸,大师啊! 各路电子爱好者绕不过电脑硬件的这个坑。但是会填这个坑后,以后一通百通。如今所有控制都是在电脑主板上加加加减减。

网友:
资料有点老,不过对初学者还是很有帮助的,赞一个

网友:
进展:
检查结果:
1、检查电源框图所有电压,CPU核心电压无,原因管理芯片6265第三脚“电源好”信号输入为低电平无法开启,但VR_ON正常,走线路图来自于南桥,南桥又汇合了来自于EC的“电源好”信号,结果相与后为非不能出高电平 ;
2、检查电源框图所有电压,LCD供电电压无,原因来自于EC的开启电压与北桥(显卡芯片)的开启电压均为低电平;
3、北桥(显卡芯片)的一路1.8V供电回路中有一颗电感被吹走不在原位;
考虑对策:
三个现象两个与EC相关,考虑EC,但不换先刷个BIOS(理由--EC部分设置由BIOS决定,闪存会掉数据);北桥的电感给予复位。
存在问题:
掌握相关主板芯片级维修知识太少,争取更多浏览资料,加强判断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网友A:
申请提高发贴等级,还要审核,那就停贴不发好了。技术人员,商业社会,希望给予一定尊重。
顺致商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申请提高发贴等级,还要审核,那就停贴不发好了。技术人员,商业社会,希望给予一定尊重。
顺致商祺!

请在零晨前进行发贴。

网友:
笔记本上电时序解读 太老了, 2005年编辑的 而且是繁体字, 不怎么样 不建议下载

网友:
可以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进展(最终):
机器已修好。
上次的进展分析与描述存在错误:
~~~~~~~~~~~~~~~~~~~~~~~~~
1、检查电源框图所有电压,CPU核心电压无,原因管理芯片6265第三脚“电源好”信号输入为低电平无法开启,但VR_ON正常,走线路图来自于南桥,南桥又汇合了来自于EC的“电源好”信号,结果相与后为非不能出高电平 ;
2、检查电源框图所有电压,LCD供电电压无,原因来自于EC的开启电压与北桥(显卡芯片)的开启电压均为低电平;
~~~~~~~~~~~~~~~~~~~~~~~~~
原因如下:
经多方查找与验证,AMD与INTEL芯片的时序不同,本机M101Z作为上网本又与普通AMD双桥时序稍有差异,实际为——当EC检测一般条件(部分电压好信号)满足时即发出VR ON信号,单VR ON信号即可开启CPU核心电压。上次的分析错误缘由在于此。而LCD供电电压在CPU核心电压之后。
即检查CPU核心电压未出原因,查出供电上管PQ39///SI7686DP-T1-E3_SO8不良(普通检查结果是好的,但实际就是工作不良)
多年维修经验告诉我:古里古怪的问题你不要试图去完美地分析原因,先换了再说,宁杀错不放过。)
更换后开电源后一直亮灯(裸板),接上显示器,证实已亮机。
事后分析:初次维修8声报警怀疑北桥虚焊可能不正确,就这次看来上管不良会导致很多未知的现象,搞了这么多年电子,古里古怪的事情碰太多了。
谢谢迅维网,谢谢为论坛工作的各位同仁。

网友:
你一定会成功的!

网友:
都是复制粘贴的吧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马克一下 加鸡腿

网友:
专业!点个赞!

网友:
大家不要老是喷这个板子的价值,这机器作为业余爱好者分析学习的案例是有价值的。只不过其商业价值确实不大。

网友:
喜欢搞维修的,能拿到练手的,基本上都是古董的板子,一般新板子难拿到手研究,而且价格高的怕搞坏了要赔,价值低的可以放心的随便折腾

网友:
这个对初学者很有用的

网友:
理论和经验相辅相成,一名老手对于你提到的板子和故障,会这样处理:如果按开关已经上电,测量几个电感的电压,哪个不出就看它的PWN芯片的供电和开启,再测量上下MOS管的G级、电感、滤波电容对地二极体电阻,哪一项不对就追查来源和相连元件,如果都正常,试逐一更换,很快就有结果。

网友:
谢谢大师们珍藏品的奉献,这样让大家的维修之路好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