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前辈,这种高负载过后花屏的情况该是哪方面的问题?

楼主(2023-03-18):
正常玩游戏或者看视频鲁大师等等都没问题。每次烤鸡10分钟左右关闭烤鸡页面大约5-10秒过后,如图所示症状就来了。花屏持续10秒左右。然后显示器彻底失去信号,主机正常运行。

磐镭1080的es核心。,显存普通测试通过,超频到10760时,(此卡正常显存频率10000)出现如图报错。换了主板还是报一样的pcie总线错误。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它的最好时光都给了大通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它的最好时光都给了大通铺

这个当然

网友B:
显存频率10000?4090吗?

网友:
不对,4090好像还没到1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频率10000?4090吗?

那就按照gpuz显示的1251来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