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00xt掉了两个0402,需不需要补

楼主(2023-03-18):
如题,左边最左边那个电容一开始也掉了,给补回去了(不是搞电子的,没玩过烙铁,手艺不精多多谅解
中间那个0402掉了,一开始以为是电阻,找不到别的东西就短接过去了,后来看别人的图片这里好像是个电容,,,
右边那个0402焊盘掉了,记得右边那个焊点应该是接地的,和显卡挡板是通的。小白没有这个胆子挂板补焊盘,就一直没动它。

现在情况是上机能点亮,烤鸡啥的没有问题
于是就想来请教各位经验丰富的大佬,这两个0402重要吗,如果不重要的话,在不补件的前提下应该怎么处理最好呢

望各位大佬支持一下,祝各位大佬生意兴隆!事事顺意!

网友:
这些一般是滤波电容,少那么一两个估计影响不大

网友A:
可以不补试试,但不能短路啊

网友:
烤机能通过的话,大概可不用管了,就这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补试试,但不能短路啊

感谢大佬的回复!我中间掉的电容一边连12脚,一边接地。看PCIE定义说B面12脚是REQCLK#,目前短路相当于直接拉低了12脚的电平,然后我发现GPUZ显示显卡一直跑在PCIE4.0 x16,即使我一直什么操作都没做。估计低电平请求了什么时钟,就让显卡永远进不去节能模式了。
顺便问一下大佬,我下载了tvw点位图想补中间这个电容,但是teboview4.0版本打不开点位图,不知道电容的大小,有什么好一点的解决方法吗。还望大佬多多指点

右边那个电容一边连48脚(热插拔检测),一边接地,掉焊盘我没有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