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air15的维修

楼主(2023-03-18):
插电开机不显,版号;NM—C811,客户反馈有时能显示的时候时间不能保存,LTS焊接工艺的,大家基本都知道的毛病了,直接拆下CPU重植OK(R5-4600U)

1:这台取下cpu,插电会自动上电而且主板电压全出,电流0.2A多点;
2:装上cpu,即使cmos电池不接,也不会自动上电;
3:做BGA的时候,取下cpu后,内存电感对地值要测下,防止内存颗粒爆锡;
大家修电路的时候可以参考下

网友A:
方便告知一下bga的温度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方便告知一下bga的温度吗?

能取下无铅的温度就行,我这款BGA温度不准,温度设定为最高275度,

网友:
我用的240,预热用的260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不知道吹一吹能用多久.

网友:
我没贴锡箔纸,都是直接干u,钢网定制的,除胶和植锡球一起十分钟左右

网友:
cpu不灌黑胶还行,有些灌黑胶的太难搞了

网友:
贴锡箔纸

网友:
用中温锡膏植锡的还是用钢网锡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取下无铅的温度就行,我这款BGA温度不准,温度设定为最高275度,

10年5830取下也要240上边   温度是不准

网友:
这个一般还真不敢换啊,失败了,就赔的太多了

网友:
内存不爆珠吗

网友(2023-05-31):
我试了这个板子不接电池是会自动触发的哦,1.0的

网友:
英特尔加长版的cpu干到头都大了

网友(2024-01-16):
楼主这款应该不是低温锡吧 标的是HS

网友:
SH的温度和LTS的温度曲线不一样

网友:
大神威武,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