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R40B 更换事宜

楼主(2023-03-18):
我目前修了很多台,更换的SR40B特别容易返修。
经常用了半个月个把月USB口用不了或者不出CPU供电不开机等等
全新无铅的更换了也是这样子,很多台机器。
不开机
cpu
cpu供电

网友:
换了几个 没返修过

网友:
那就换一家卖芯片试试 八代九代的南桥换了至少十个没返修过

网友:
从来没返修过 考虑BGA或者换一家芯片。

网友:
如果是芯片坏了,那就换一家买,如果加焊或者重置后就好了,那么很明显,焊接有问题

网友:
芯片问题吧,换一家买

网友:
应该是温度没把握好 虚焊

网友:
这个桥下载还要几多大洋一个

网友:
重来没遇到过

网友:
我感觉是客户环境的问题,之前为何会坏,静电?或者是机器的ESD 电路省掉了?

网友:
你的货不行吧

网友:
楼主进的桥不行吧

网友:
全新的, 球应该是 0.32mm 的, 如果板子没变形, 助焊剂没问题, 那就是焊接温度的问题了, 看看你的BGA返修台的温度传感器准确吗?

网友:
有铅焊接就行。基本没啥问题

网友:
可能是焊接问题,,吧。。、。。芯片买那种测试过的,,,

网友:
换瓶好点的焊膏

网友:
估计你买的不是全新原装的,买芯片不能贪便宜必须要全新原装或者工厂正式版的,贵有贵的道理,不然修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