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
工控主板SBC-357 M6117维修和BIOS

楼主(2023-03-18):
    一直喜欢捅咕电脑的我,有幸在海鲜市场收到一块廉价的兼容SBC-357 4M的工控单板计算机。这种板子大量用于电火花机、绣花机等工业设备中。我收到的这个,不用想,肯定是坏的,毕竟这个东西新的要上千元,好使的二手的也要7、8百元呢。
    废话不多说,拿到板子后,先观察有无明显外观损坏,发现缺几个电容和电阻,然后还缺一颗EDO的1Mx16bit的DRAM颗粒,缺件如下图:

然后对照网上的高清照片,把掉的这些零件都补上了。补好的图:上面有标记数值、和实际工作的电压值:

然后板子正面,可以看到CPU,即M6117明显被人为动过,不过用放大镜看每一个引脚焊接的还凑合吧

这里多说两句,我是第一次见过这种芯片的印字,怎么还能在原始印字上面像喷了一层油漆一样的,然后再重新印字的。。。。涨见识了
然后测量各个供电无明显短路,阻值基本都在300多,应该是OK的,然后上电测试。
果然,上电没有任何反应,就一个电源灯在闪,测量BIOS各个引脚无任何波形。此时,正常应该查查BIOS,但是当时没有找到合适的BIOS文件,就先搁置了。

然后我就开始查这个M6117D的工作条件。测量时钟,14.318MHz正常,测量复位,这个芯片的复位脚是PWG,就是电源好信号。也是高电平,正常的。但是,我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

就是这个120脚,它是这个芯片的复位信号输出,它输出给其他外设进行复位用的。但是这个脚竟然有7MHz的波形??! 为什么呢?
然后我看了一下M6117C的定义:

之所以我这个是表格,而不是文档截图,因为源文档的每一个引脚只能复制看,无法直接看,好像被什么东西挡住了:

不过,还是可以复制到电子表格里面的,然后我就手工复制了一个。
言归正传,所以,对于M6117C来说,这个120脚应该是一个7MHz的时钟输出。。。。所以,这个CPU应该被人换错型号了。
于是我就从网上订了一颗M6117C,然后把它换上去,换好后的特写:

但是换上以后,故障还是一样不开机,无显示,不过!!在上电的一瞬间,BIOS的OE#脚是有波形的!!
然后我又在网上找,终于找到了一个BIOS文件,然后准备用编程器刷进去的时候,又发现了新问题!!

正常的习惯,都是先备份一下原机的BIOS固件,防止出现什么以外,至少还能恢复回去。可是!!可是!!原机的BIOS芯片读出来竟然全是FF!!
这就意味着,原机的BIOS芯片是空的!!感觉我找到问题了,哈哈哈,然后把BIOS文件刷进去后,还是老样子。。。。
然后我仔细看了一下,我从网上下载的BIOS文件是128KB的,而这颗BIOS芯片型号是SST39SF020,而这颗芯片是256KB的?那会不会是需要把BIOS文件靠后刷。这里科普一下,只要是x86芯片的机器,它上电复位执行的第一条代码永远都在FFFFFFF0的位置,而无论BIOS文件多大,都是末尾对齐的,即BIOS文件的最后一个字节应该映射到机器里面的FFFFFFFF的位置,所以我这个BIOS芯片,比实际的BIOS文件大了一倍,就应该靠芯片的后面刷!然后我采用最简单的方法,用winhex把从网上下载的128KB整个复制了一遍,这样就变成了256KB了,然后整个刷进去的时候,就相当于靠后又刷了一遍。然后为了稳定,我把BIOS的芯片座也换新的了,然后奇迹出现!!成功点亮!!

所以,这个板子上的BIOS芯片,并不是原机的!!我也在网上找了一些图片发现,原机的BIOS芯片型号是SST29EE010,而它的容量正好是128KB,所以如果用原机的BIOS芯片,直接刷上网上下载的原版BIOS固件就应该可以直接点亮的。这个机器比较忽悠人的地方在于,如果BIOS文件是空的,或者不插BIOS芯片,它就读一下BIOS,然后整个芯片就不工作了。必须BIOS正常,然后在BIOS芯片上才能有完整和持续的波形!!

然后为了测试稳定性,我又给它安装了一个win95系统,一切正常!!

然后是本次阵亡元件合影:

然后附件是两个BIOS固件,一个是从网上下载的原版的,另一个是我自己扩大一倍的,这样可以支持F020的BIOS芯片了。然后还有这个CPU的鸟语手册 和 整个板子的用户手册 和 一些驱动小工具打包等
最后,别忘了点赞加分呀,码字不易,请多多支持

357N-320.ROM

原版BIOS

我魔改后的BIOS,支持F020芯片

CPU的鸟语手册

板子的用户手册,里面讲跳线设置的

驱动工具集合

网友:
楼主修工控机确实是厉害,思路清晰,判断精准,好好向你学习!

网友:
这种二修机不好弄,lz厉害。

网友:
厉害,思路清晰

网友:
历害,高手

网友:
如果使用大一倍的BIOS芯片刷入文件,还能用这个文件翻倍的办法!学习了!

网友:
厉害,方便的话,再分享些bios方面的知识

网友A:
这个主板用于工控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用于工控机?

对,还有各种火花机,医疗设备

网友:
修好这种板1000起步没问题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经验丰富,高人!

网友:
废的有什么用

网友(2023-04-20):
好厉害,方便加个qq么 190982

网友:
win95经典啊,跟回到30年前了

网友:
M6117D mode and M6117C mode have 22pin difference. The M6117D pin 16 (DACK0 ) add a pull down 4.7K ohm resister to active M6117D mode (Default is M6117C mode)
可能是一个电阻掉了,但你浪费了一个还能用的M6117d

网友(2023-06-08):
历害真有耐心,向你点赞!

网友:
牛啊,BIOS怎么搞的没看懂,反正感觉很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