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州DDR4笔记本内存供电芯片型号

楼主(2023-03-18):
(无正文)

网友:
芯片丝印残余第一排**19,第2排6020A

网友:
先拆掉这个IC,测量电感,和右侧的输入,也就是输入输出,是否有对地短路先。芯片按照脚位定义多少还是能找到的

网友:
8脚接主供电,10脚接地,20脚接1.2V内存供电输出电感。17 18脚接小贴片电感,好像是0.6V内存供电输出、

网友:
机子比较新,这个芯片没见过。望论坛大老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