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F B450M PLUS GAMING 不触发

楼主(2023-03-18):
这个主板南桥是不是挂了,可能性有多大,书上的测量USB数据线,如果有任何一数据线对地短路,判断为桥芯片坏,适不适用我这个主板   各位大师指导一下   这个主板电池旁边的晶振换过

网友:
图片里面的红字: 晶振上面那个脚又波形 另一个脚没有波形    开机脚3.3v正常  PU4001的第四脚 +1.05VSB   正常  PU7000的 +1.5V_RTC 正常    1.8v也有

网友:
IT8655E  第25  50 脚没有电压

网友:
芯片坏了没有维修价值了。要么死马当活马医加焊一下看看有没有奇迹。要么买块料板换。

网友:
AM4的南桥不参与触发

网友:
具体的坛里搜索am4触发,参考转载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7009-1-1.html

网友:
红圈内测量的是网口隔变的一边吧,不是usb的值

网友:
上图带文字标注非常友好

网友:
不触发,待机的条件测了没有,应该先从最简单的,好好分析,不要动不动就去搞桥,很容易成料板的

网友:
好消息  这个主板修好了   故障原因是 我把显卡八针线插在了cpu八孔供电里  所以一直不触发

网友A:
楼主你是来搞笑的吗,太逗了

网友:
分享下书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来搞笑的吗,太逗了

最早之前在机箱里面供电对的时候也不触发,拆出来换了晶振,再用另一个电源的时候插错了,插对的时候就点亮了

网友:
书名  计算机主板维修不是事   第二版  绿封皮   右上角 有  迅维讲义大揭秘

网友:
需要从待机条件开始测量,不能鉆事情

网友(2023-07-09):
不触发 和南桥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这个是AMD AM4平台了

网友:
这种书太老了, 看了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