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 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23-03-18):
联想Y400这个本子是13年买的,快10年,前段时间放了有一阵子没有用,现在不开机了,拆开清理了一下,开机风扇狂转,过一会灯熄灭,风扇停止,屏幕始终没有亮过。由于不是专业维修,求一些检测的思路。下面是已经操作过的数据统计给大神们参考。1. 裸板上机待机电流0.009a.

2. 待机电压如下
公共端20.1V

3V和5V数据如下

3.按开机键亮灯,电流从0.7A上到1.13A,30秒左右后直接掉到0.022a 灯灭,CPU和GPU的背面用手摸明显能感到温度上升。

期间测CPU,显卡和南桥边上的电感,电压如下。
CPU边上的2颗电感电压为1.2v

显卡边上的电感电压为1.54V

南桥边上的电感电压为0.8V

现在是没有头绪了,本人不是专业做维修,请给位帮忙提供一个思路。谢谢啦。

补充内容 (2023-3-19 10:18):
另外补充一下,主板上的电池电压只有2.65V,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A:
换内存 刷程序 基本上就是这个方向 了 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内存 刷程序 基本上就是这个方向 了 试下

内存条试过2个槽,也换了内存条,都不行。 您说的刷程序,请问是指哪个程序?

网友:
待机正常,那的看电流到了什么位置

网友B:
还说不是专业的这个可调电源比我的先进多了,,,我的还是3位的

网友C:
内存不插掉不掉电呢?掉电后能否再次触发呢?做过放小电池的电没有?BIOS刷过没?

网友C:
电流跳变么?大概的跳变电流描述一下,全板电压看起来都起了,接下来维修基本就先看下电流跳变的情况判断大概的启动卡在哪了,示波器过一下SMBUS和LPCFRAME了,还有就是干个BIOS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跳变么?大概的跳变电流描述一下,全板电压看起来都起了,接下来维修基本就先看下电流跳变的情况判断大概的启动卡在哪了,示波器过一下SMBUS和LPCFRAME了,还有就是干个BIOS先。

买了个简易版的编程器,还在来的路上,看来大概率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内存 刷程序 基本上就是这个方向 了 试下

谢谢,等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说不是专业的这个可调电源比我的先进多了,,,我的还是3位的

哈哈 个人爱好,技术真的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不插掉不掉电呢?掉电后能否再次触发呢?做过放小电池的电没有?BIOS刷过没?

谢谢 等会试试

网友:
另外补充一下,主板上的电池电压只有2.65V,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D:
处理内存条金手指  处理内存槽 刷bios感觉应该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处理内存条金手指  处理内存槽 刷bios感觉应该能好

内存条什么的都清理了,就等刷bios的工具了。

网友E:
外接个屏幕键盘看看大小写正常不?这个电流很大应该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接个屏幕键盘看看大小写正常不?这个电流很大应该亮机了

不亮,外接的和笔记本原来的都不亮。

网友:
内存没插好,换个卡槽,症状和你一样,不过我没测试电流,我自己也用这个电脑。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各位,找到原因了。图片中圈出来的这两个电阻连锡了,我之前有15.16边上的电容的电容。锡点掉以后电流立马跑上去了。感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各位,找到原因了。图片中圈出来的这两个电阻连锡了,我之前有15.16边上的电容的电容。锡点掉以后电流立马跑上去了。感谢各位。

我之前有动过15.16边上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跳变么?大概的跳变电流描述一下,全板电压看起来都起了,接下来维修基本就先看下电流跳变的情况判断大 ...

人家说自己不是专业维修的,你上来就一通示波器专业术语,你认为他能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