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110m无cpu供电

楼主(2023-03-18):
论坛上的供电时序很多,不过很乱,可能都是错的,可以对比华硕图纸根本对不上,手上有一块华硕b150m-et d3,没有图纸,看点位和110m差不多,
测量ddr_vtt 0v
有vccst 1.0 vccst_pwrgd 0v
没有cpu 供电
其它供电都正常
看时序图如下:

最麻烦的是,vccst_pwrgd的时序,上面在cpu供电之前出,但是
电路图cpu供电芯片发出vr_ready才有vccst_pwrgd

奇怪的是无cpu供电有人先修vccst_pwrgd居然修好了,谁来解释一下,
搞不懂,我记得我看到过有人发过帖子,无cpu供电有vr_ready,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感觉现在的主板信号烦杂,很难修。

网友A:
正常板子不管有没有vboot电压,都会产生VR_RERDY电源好信号

网友B:
“正常板子不管有没有vboot电压,都会产生VR_RERDY电源好信号”对的!

网友:
有VR_ON就有VR_ERDY

网友:
CPU供电要等平台复位出来以后才会出,CPU供电芯片得到开启供电后,会发出VR_READY这个代表准备好的意思,VCCST_PWRGD这个信号要等PWROK正常后才开启

网友:
要去实践中验证

网友:
CPU供电芯片得到开启供电后,会发出VR_READY这个代表准备好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板子不管有没有vboot电压,都会产生VR_RERDY电源好信号

cpu供电芯片也换就是不出vr_ready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板子不管有没有vboot电压,都会产生VR_RERDY电源好信号”对的!

为什么有开启我测不到有vr_ready,换了芯片也没有

网友(2023-05-14):
都是高手,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3-08-08):
路过学习一下 不明觉厉

网友:
这种疑问的,最好拿张类似的好板 测一下相关的时序 做个记录。个人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