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电池问题吗?

楼主(2023-03-18):
米本,不触发,公共点3.2v,取掉电池只接充电器后公共点电压变为19v可以触发了。但是我测量了电池红线是有7v 电压,只接电池公共点就只有3.2,这什么鬼?

网友:
我是小白,不能说建议,如果是我,就找电路图点位图一点一点按正极顺着找到公共点,看有什么问题没

网友A:
测量电池电压,看看电池是不是挂了。

网友:
查一下主板电池充放电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电池电压,看看电池是不是挂了。

电池电压7v

网友A:
先用可调给电池充一充电,再按上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可调给电池充一充电,再按上电池试试

电池取下来测电压有7v多

网友:
管子挂了吧

网友:
保护隔离管子,是不是好的

网友:
检查一下保护隔离管试试

网友:
说明有短路  测隔离管

网友:
答案在此,最后电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