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葩显卡,g210

楼主(2023-03-19):
问题很奇葩,不安装驱动,能有三个分辨率,就是1024那几个。安装好驱动只能640x480不可调,是灰色不可调的状态。硬件管理器里面无错误代码。但是nv管理软件打不开。桌面nv面板右键选项是有的。请问各位大虾哪里的问题?

网友A:
1  驱动错   2 用 VGA 口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驱动错   2 用 VGA 口测试

驱动没错win10自己装的  型号也对 就是g210  vga已经测试  也不行分辨率不可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驱动错   2 用 VGA 口测试

网友B:
换根线试一下。不行换个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根线试一下。不行换个系统

都换了不行

网友:
换 WINDOWS 7  或者  WINDOWS XP  或者  刷其它厂商BIOS  我感觉  驱动与BIOS问题多

网友:
感谢分享的朋友

网友:
核心电压测试一下多少,换核心

网友:
你这太也忒老了吧 还在用呢

网友:
驱动或者系统问题,换低版本系统和视屏线排除一下,不行那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用老点的驱动就好了

网友:
驱动的问题

网友:
转换头的问题

网友C:
如果任何驱动等办法都解决不了,怀疑卡本身问题,要么假卡,要么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任何驱动等办法都解决不了,怀疑卡本身问题,要么假卡,要么核心……

刷了别的bios黑屏 花屏  刷回来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