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有没有买的必要

楼主(2023-03-19):
现在都没有pci的  有没有必要买个诊断卡

TL631 PRO
奇冠V8

哪个好

网友:
v8 和tp631 有用吗哪个好

网友:
修笔记本时间长了就是看电流

首先,这个卡你得买带pcie 接口的,而且不是所有台式机主板都能正常跑码,即使有一半主板能正常跑码使,平时受限于台板维修价值低,没啥意义,笔记本维修价值高,但笔记本大多都不支持诊断卡,很少预留debug接口。所以把钱花在示波器,或者可调电源上更有意义
修笔记本一般不用诊断卡,大多板子都不跑码,就像大多同行说的一样,把钱花在电源和示波器上更有价值!!!

修笔记本主要看电流,慢慢摸索经验
修笔记本应该重点买可调电源。
台式主机用一下诊断卡还是可以的

从来没有修笔记本的时候用过诊断卡,感觉没啥用,一般看电流就能修了。已经干了10年了

网友:
买,方便很多。

网友:
据说高星电子多功能故障诊断仪,非常好用有人用过吗?真的很好用吗?

网友A:
老机器用TL631可以,但是就是贵,当然也有便宜的PCI的。如果是新机器目前都是eSPI的,现在很少有诊断卡支持,不过淘宝还有一个云南赛莱福科技的诊断卡,支持LPC和eSPI的,价格很便宜,我之前发过帖子,可以到我空间看看。

网友:
TL631 PRO好 用了几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机器用TL631可以,但是就是贵,当然也有便宜的PCI的。如果是新机器目前都是eSPI的,现在很少有诊断卡支持 ...

有链接吗 看看

网友:
看你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机器用TL631可以,但是就是贵,当然也有便宜的PCI的。如果是新机器目前都是eSPI的,现在很少有诊断卡支持 ...

很好,我已经买了张卡,看看效果

网友(2023-05-03):
感觉没啥用,很多主板都不跑码。能跑码的又不如小喇叭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