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修复小软件 GTX470-780

楼主(2023-03-19):
来自俄罗斯硬件修复人员的新实用程序

旧 NVIDIA 显卡花屏,代码43
现在有些旧 NVIDIA 显卡可以在15分钟内修好!
软件通过 VBIOS 修改禁用损坏的块。

用法:
1: 运行软件进行初始 VBIOS 刷新, 按的“Flash testing VBIOS”按钮, 重新启动计算机

2: 再次运行软件。 如果图形驱动程序启动良好, 请按底部的“Activate more blocks and reboot”按钮。
否则按“Flash fixing VBIOS and reboot”按钮。 软件将尝试另一种 VBIOS 变体。
3 4 5:重复几次

成功修改后,一对存储器芯片被禁用,总线宽度减少64位。
修复后的图形卡可用于任何计算机

直接下载地址

网友:
这就是直接屏蔽坏了的显存通道

搞成软件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大毛有几把刷子

网友:
这个可就历害了,现在的矿卡都是在BIOS强制降频来保持其运行的稳定性。

网友:
一键屏蔽显存通道非常好

网友:
感谢大佬分享,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下载个来试一下,刚好手上有片花屏的旧显卡

网友:
一键屏蔽显存通道

网友:
这个要收藏点赞

网友:
大神怎么厉害的吗,谢谢分享试一下

网友:
这真牛。俄罗斯人还是厉害的

网友A:
有偿需求屏蔽10系列20系列30系列的方法,有的联系

网友:
我们有10系20系30系的方法
galkin.vv@yandex.ru

网友:
这么厉害的东西

网友:
这么神奇  我也试试

网友B:
是通用所有的显卡吗?针对哪些故障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通用所有的显卡吗?针对哪些故障管用

我将此实用程序与以下图形卡一起使用:
  • NVIDIA GF1xx (GTX460, GTX470-GTX590)
  • NVIDIA GK1xx (GT640-GTX780Ti, GTX Titan 6GB)
  • NVIDIA GM107 (GTX750, GTX750Ti)

我还没有在实践中尝试过,但理论上该工具可以用于更多设备:
  • MXM 板上的移动显卡,带有专用 VBIOS 芯片和 128 位 VRAM 总线(如果 NVFLASH 软件支持)GF108(GT540M)/GK107(GT640-660M,740-750M)/GM107(GT850M,GT950M,GT960M)
  • MXM 板上的移动显卡,带有专用 VBIOS 芯片和 256 位 VRAM 总线(如果 NVFLASH 软件支持)GF1x4(GT470M, GT580M)/GK104(GTX680M/780M)
  • Quadro x000 (GF1xx), Kxx00 (GK1xx/GM107),
  • Tesla x20xx (GF1xx), Kx0 (GK1xx)

有些地方存在水平扭曲显卡花屏) 成功率为60%

代码43   成功率为30%

网友:
(已删除;由于技术问题,此处出现了意外重复的相同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偿需求屏蔽10系列20系列30系列的方法,有的联系

你要拿到了,也有偿转让给我啊

网友C:
这软件很符合老毛子傻大黑粗的实用主义性格。

网友:
屏闭后,能长久吗,怕的是返修又返修

网友:
感谢分享,用软件解决硬件问题!

网友:
这么牛逼  平常都是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软件很符合老毛子傻大黑粗的实用主义性格。

来自俄罗斯的帖子,也许是华人呢

网友:
毛子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网友:
非常不错的软件

网友:
我是来分享经验的

网友:
还有这种好事!

网友:
包含GM107图形处理器的NVIDIA Quadro图形卡也可以修复。
这是一个修理过的Quadro K2200的例子。最新的NVidia 52X_XX Workstation 驱动程序与经过修改的GPU配合使用效果良好

发布了一个新的专家用户指令(English):它描述了如何在没有直接GPU访问的情况下,基于存储在文件中的VBIOS创建修改。它在下面的图像上显示为一系列屏幕截图

网友(2023-04-29):
毛子技术果然还是牛皮

网友:
这是相当于屏蔽了显存坏道

网友:
GTX970和GTX1660系列可以用吗?

网友:
这是真tm的厉害,感觉大毛就是玩,我们是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