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战神笔记本开机进系统6-7分钟掉电关机故障修复

楼主(2023-03-19):
接一台同行送修神舟战神笔记本

  具那位同行描述这台笔记本电脑开机进系统6-7分钟左右会掉电关机。这种神舟机器是蓝天代工的板,不知道6-71-W65D0-D02是不是板号,一般这种机器开机进系统掉电一般为某个电压不出来不对或进系统 不认显卡、信号、PG信号、温控、芯片虚焊问题所导致。但这台机器就是在系统设备管理器里面找不到独立显卡(不认独立显卡

导致开机进系统一会掉电关机。但这种在系统设备管理器里面不认显卡,就要显卡所有的工作条件了,显卡有哪些工作条件呢?比如检测显卡核心供电和显卡芯片供电、还要检测显卡时钟信号、显卡复位信号,与显卡的通信信号有没有与显卡芯片开路了,还有BIOS程序有没问题了。但拆开裸板检测了发现显卡核心供电NVVD 0.9V正常、测显卡PEX VDD 1.05V正常测显卡VDD_AON 3.3V也是正常测到这里显卡芯片的供电基本都测完了,看来这个钱也不好赚了哦!再测显存供电FBVDDQ 1.34V也是正常的接着测一下显卡的时钟 时钟就测一下时钟的晶振X2看看没有波形有波形也没有问题,难道剩下的显卡复位信号没测量了会不会是显卡的复位信号有问题呢?那就接着图纸找显卡的复位信号点来测试一下显卡的复位了,经过图纸找到显卡的复位信PEX_RST是接了一个电阻R482命名为GPU_PEX_RST#但在这个板上面找显卡复位信号电阻测试点不像显卡的供电时钟测试点那么好找了,因为这个主板只有图纸没有点位了也是我放到后面查的一个信号了,顺着图纸R482的GPU_PEX_RST#另一段连到一个门电路U38上的第4脚花了一些时间找到了U38,去测试U38的第4脚发现没电压不认显卡问题也就终于锁定是因为显卡没有复位信号了才导致开机进系统掉电关机了,只要把这修好了就应该问题就解决了,查了一下U38(U74AHC1G08G)的工作条件,只要U38第5脚供电为3.3V和1脚和2脚为高电位第4脚输出就正常经查U38第5脚供电3.3V正常,1脚为高,2脚为低不正常,再接着查U38的第2脚连到U10的第4脚,再测一下U10的第4脚有没有电压,同时也是判断U10和U38之间有没有断线之类的,经测量发U10第4脚也是没电压再着接U10的工作条件 ,U10跟U38是同类型门电路只要1脚2脚5脚为3.3V芯片没问题第4脚就会输出电压,查了一下U10第5脚供电正常1、2脚也为3.3V。第4脚没有输出,判断U10损坏,更换一个U10测量U10第4脚输出3.3V正常 再接着量U38第4脚显卡复位电压为3.4V正常 接着装机接屏进系统测试独立显卡也能正常认到正常打上驱动 也没掉电关机完美收工,发这个贴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大家相互学习,也希望大家加加分给我,提高我对你们帖子的阅读权限,可以互相互动

网友A:
有点想不明白的是没复位还能进系统

网友:
显卡供电有,复位信号没有,基本功扎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点想不明白的是没复位还能进系统

只是没有独立显卡复位,这个复位是平台复位转换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想不明白的是没复位还能进系统

是显卡没有复位

网友:
只是没有独立显卡复位,这个复位是平台复位转换过来的

网友:
这问题麻烦的很

网友:
思路清晰,没毛病

网友:
6-71-W65D0-D02开机进系统6-7分钟掉电关机,独显复位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没有独立显卡复位,这个复位是平台复位转换过来的

感谢,看来这机子进系统搞了6-7分钟独显无可奈何只好关机

网友:
这个帖子非常牛,思路顺畅,容易理解

网友:
精华,一定支持,点赞

网友:
有些是显卡供电或显卡问题,测测

网友:
学习了,师付讲得很精彩。

网友C:
神舟游戏本有遇到过独显坏,该集显了

网友:
6-71-W65D0-D02开机进系统6-7分钟掉电关机,独显复位不正常导致

网友:
牛人帮帮我看看

网友D:
以前遇见过是显卡的时钟数据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谢谢 分享,对我有帮助

网友:
高手学习到了

网友:
大师级别的,理论联系实际。

网友:
根据条件一步步往前推,扎实

网友:
蓝天板一是复合场管愛坏,还有就是门电路爱坏。楼主查得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神舟游戏本有遇到过独显坏,该集显了

改集显不也要风扇狂转掉电吗,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遇见过是显卡的时钟数据不正常引起的

这更牛逼,一般我不会去查

网友:
楼主讲解出神入化,让读者身临其境跟随楼主一起在探寻之路中获得困难 坚韧 喜悦

网友:
这个帖子非常牛,思路顺畅,容易理解。。。。

网友:
检修思路清晰

网友:
厉害,我的那个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被我糟蹋的太狠了,所以就不修了,两台一模一样,

网友:
蓝天的机器显卡有问题就是断电

网友E(2023-06-24):
怎么联系你,我的战神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联系你,我的战神也是这样

掉电原因很多 你要检查所有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