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联想S40-70 在BIOS设置里调整过时间,开机让输入密码

楼主(2023-03-19):
(无正文)

网友:
清空cmos试过了吗

网友:
已经试过了,还是原样。

网友:
拆掉CMOS电池三分钟后装回。

网友:
已经试过了,还是原样

网友:
应该要刷BIOS 或者里面有加密芯片的就麻烦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复

网友:
刷过BIOS之后,开机出现LOGO,仍然让输入密码,有没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请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联想电脑BIOS属于自带加密芯片(专利)。

网友:
联想电脑的BIOS自带的原始密码是什么?

网友:
找当地维修员吧,

网友:
bios密码吗?很难

网友:
重新刷一个新的bios,肯定能解决吧

网友:
已解决,进入BIOS设置界面,在管理员用户和标准用户的秘密处输入lenovo2次,回车,F10保存。

网友:
联想电脑的BIOS自带的原始密码是lenovo.

网友(2023-04-22):
常规的办法都没用,有联想专利加密芯片,只能找售后问问,也可找通用密码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