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华为boh-WAQ9RP工厂BIOS秒亮

楼主(2023-03-19):
故障开机不显示
    这种故障一般情况下电脑升级时候强行断电导致BIOS丢失,刷BIOS解决
    下面附上工厂BIOS秒亮.BIOS需要飞线或者专用焊盘。

网友(2023-12-28):
你好有Boh-WAQ9RP BIOS

网友(2024-08-12):
最简单的方法  原机BIOS芯片拆除  直接换个普通BIOS刷上ok 这样省去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2025-03-08):
有没有人刷好过 有没有其他毛病 这个机器有刷好进系统死机的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