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丝印LPS BB8A1 资料, 设备:柏飞利声卡

楼主(2023-03-19):
求一个柏飞利 型号Audio TX 主播声卡不开机,插上USB线电源指示灯亮,按开机键不开机,拆机后看到主板背面有个一5脚的芯片,上面丝印LPS BB8A1,找了可以找的地方没有资料,管子有5V 输入,有一脚有0.15V 输出,明细不正常,其余脚位,无电压输出,谢谢 那个大哥有相关资料,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不是很清楚。你按这个脚位定义找找。
1.in
2.ce

谢谢 ,应该是坏了,怎么知道这个型号换一个 ,LPS BB8A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应该是坏了,怎么知道这个型号换一个 ,LPS BB8A1

找到了。 2楼

网友A:
太感谢了,我都要放弃了,知道哪里坏了,但是找不到配件,实在郁闷,再次感谢,有一个小请求,您找的方法可以透露一下吗,每次都麻烦您,有点过意不去。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感谢了,我都要放弃了,知道哪里坏了,但是找不到配件,实在郁闷,再次感谢,有一个小请求,您找的方法 ...

去品牌的官网找。LPS微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品牌的官网找。LPS微源

谢谢,找了一下没找到,还是要谢谢你的方法,有时间在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