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爷爷们 这种带挂勾的散热器怎么拆啊

楼主(2023-03-19):
RTRT

网友:
卧槽 这种问题还要发帖子吗?手上给点力气往下使劲摁呀!

网友:
用力向下摁

网友:
向下摁就可以了

网友:
除了按下去,扳出来,还能怎么办

网友:
只能这么告诉你:大力出奇迹

网友:
我擦,这个贴确定不是灌水吗?你这个铜牌是怎么混到的呀?

网友:
楼主这是刚接触电脑吗  这事情还需要在这发帖

网友A:
这种散热器,尤其年久失修的,即使把挂钩拆下来,散热器也拔不下来的,因为下面用的是704导热硅胶,它跟现代的硅脂不同,这东西是24小时后固化的,想要拆它,先用解胶液泡一小时,然后用电吹风加热,尤其新手,如果用热风枪,大概率会温度过高,拆的时候搞不好就把芯片也拽下来了,这样就全掉点了。等待温度到80度左右,要旋转,千万不要拔!能顺利转动几圈后,它自己就掉了。

网友:
开机热机15分钟,然后两手压住挂钩两侧向下压去除钩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散热器,尤其年久失修的,即使把挂钩拆下来,散热器也拔不下来的,因为下面用的是704导热硅胶,它跟现代的硅脂不同,这东西是24小时后固化的,想要拆它,先用解胶液泡一小时,然后用电吹风加热,尤其新手,如果用热风枪,大概率会温度过高,拆的时候搞不好就把芯片也拽下来了,这样就全掉点了。等待温度到80度左右,要旋转,千万不要拔!能顺利转动几圈后,它自己就掉了。

不过我说的这种,一般在非常古老的古董级的810,845和915平台上常见,后来的平台基本没见过了,也就是2007年左右,这种704硅胶的最多

网友:
这个都得问  该做什么维修 ?动手能力都不过关

网友B:
直接拿角磨机,切开,装的时候,二保焊焊接,牢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拿角磨机,切开,装的时候,二保焊焊接,牢得很

墙都不扶,就服你,^_^,^_^

网友:
这个简单,我通常用气焊割,

网友:
电吹风吹一吹,扭一扭就下来啦

网友:
老司机不应该啊

网友:
直接用尖嘴钳剪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