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物利用做个主板降温风扇

楼主(2023-03-19):
每次高温后主板散热太慢了,买那个散热风扇感觉舍不得

搞维修的嘛废的东西肯定多,就废物利用一下吧!
废的笔记本风扇,笔记本电源接口,电源适配器插头,废笔记本电池电芯!
全部接上,嗯,效果杠杠滴

网友:
这个具体可以分解哪个?

网友A:
请问这个风扇怎么加油(润滑油、润滑脂)?
导热膏是 1 年 1 换,风扇油多久更换(加注)?

WFC

网友B:
感觉用这个风扇不如用电源或机箱风扇效果好

WF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用这个风扇不如用电源或机箱风扇效果好

我用四节18650,风速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风扇怎么加油(润滑油、润滑脂)?
导热膏是 1 年 1 换,风扇油多久更换(加注)?

不加油坏了换一个

网友C:
我都是直接拿个大扇子手动扇风,虽然风压没得风扇大,但是风流量大得多。

WF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直接拿个大扇子手动扇风,虽然风压没得风扇大,但是风流量大得多。

还得是你厉害

网友:
用个电源风扇就很好了

网友:
动手能力很哇塞

网友:
为什么用电池?

网友:
改个水冷配合此物可抵18度空调直吹

网友D:
用这个电池,是干什么用的,没电了咋办

WFC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这个电池,是干什么用的,没电了咋办

我都是可调电源直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