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HP服务器主板sn pn工具

楼主(2023-03-19):
最近自己攒了一台hp microserver gen 10的机子,情况是这样的,买来一台故障的主机,到手装状态是开机卡在hp logo不动右下角代码92,键盘热启动还管用,指示灯都正常,商家说是刷BIOS刷成这样了,然后我有买来一块同型号的坏主板,手动把两块主板的所有八角芯片都对换了过来,现在机子是亮了,可以正常使用了,发现开机显示的主板信息和机箱上的不一样了,所以强迫症犯了,想找个软件改成同样的,各位大神帮忙提供一下,多谢多谢

网友A:
看到有笔记本的 dmi 不知道是不是通用,大神指导指导多谢多谢

网友(2025-05-22):
服务器主板上的SN/MAC和原主板是绑定烧录的,并有CheckSum防攥改的,如果你不懂修改方式和相关算法,建议你最好不要去改,否则就会报CheckSum错误,还有一些功能也会跟着CheckSum的报错而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有笔记本的 dmi 不知道是不是通用,大神指导指导多谢多谢

不通用,这个可以手动修改,修改的前提是你要懂它的算法,否则改了也是白改,会报校验和错误,还有部分功能会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