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h110战警v1.2能更新bios吗

楼主(2023-03-19):
盈通h110战警v1.2能更新bios吗

网友:
经过痛苦的搜索之后终于成功
1.备份bios、改bios
2.制作u盘启动项,U盘格式fat32
3.由于只有bios,没有fpt等,去昂达官网下载h110的bios,将fpt,fpart和准备好的bios放在u盘根目录下
4.进入纯dos,输入NTFSDOS、c:、FPT /F bios名字.bin -bios
5、开始擦除写入,最后提示FPT Operation Passed,重启机器即可
效果未知,等换上新的cpu再看看情况

网友:
发下BIOS和工具哈

网友A:
附上原bios和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上原bios和工具

没成功,不知道是u不行还是板不行